老师
V90用网线优化参数

楼主(2023-05-12):
各位大家好!我今天遇到V90用网线链接整定参数,软件还打不开,请问一下各位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A:
1、确认V-ASSISTANT是最新版本不,早期的版本有问题
2、使用网线直连,无线网络不行
3、确认伺服固件是什么版本,太老版本不可以

楼主:
谢谢!topshuai 就是软件版本太低了造成

网友B:
不能用网线吧。我用的都是miniusb
专心搞钱
Q群943838323 博图
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

网友C(2023-06-13):
新版的可以用网线了,之前确实是用的有点像梯形的usb线,

网友D(2024-08-24):
多台V90时,最好用MINIUSB

网友E:
没用过网线的 V90 都是用MINIUS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