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3):
正如我所用的,直接连接交换机和PLC的CPU网口连接,大概10个,每次修改程序的时候,卡的一逼,要几分钟才能修改完成,请问你们的是这样的吗?我还怕CC-LINK BASIC总线伺服也是这样的。

楼主:
就是这个协议的远程模块

网友A:
程序看一下

网友B:
有没有第三方的好用

网友C:
哪怕加一个也卡

网友D:
这个也太夸张了,这么卡吗。

网友D:
这种模块容易买到吗,价格如何

网友E:
这个周期循环通讯,改程序时候会PLC优先保证其通讯,之前带多了是卡,但是这么卡的话感觉交换机数据量可能也有问题,如果有USB口可以用USB连接

楼主:
没得办法了,只能加这个和电脑连接修改

网友F:
5U自带的485不也支持MELSOFT连接的,搞个USB转485
Easy doesn't enter into grown-up life!!!
V:ZQL276438265

网友D:
FX5S有usb口,但是连接数量可能不够

网友G:
CC-LINK BASIC带过6个总线伺服,通讯改程序没区别。可能是其设置有问题吧

网友H:
用的胜蓝的远程IO,加一两个还好,3个4个以上在线写入的时候就可以掏手机看了

网友I:
这个远程IO 贵吗?多少钱一个

网友J(2023-08-23):
这三菱自家的得上千一个了吧

网友K(2024-03-28):
这是三菱亲生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