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3):
1个感应器控制3个电磁阀喷水(分别为1# 2# 3#阀),物品一个接一个传送过去(每个物品间隔大约100ms时间),

1)、当第1个物品接近感应器时---1#阀延时200ms开始喷水----喷水300ms后1#阀关闭;
        2#阀延时300ms开始喷水----喷水400ms后2#阀关闭
        3#阀延时300ms开始喷水-----喷水400ms后3#阀关闭
2)因为在执行第1个程序期间会有第2个第3…..个物品接近感应器,怎样确保每个物品都准时喷到水并且做到节约用水?(就是第1个物品感应后执行一个程序?第2个物品感应后执行另一个程序?第3个。。。等待排队形式执行程序?

附件: 待测试程序.rar (9 K) 下载次数:20

楼主:
程序是按顺序截图的,感觉程序未能按感应后排队等待形式彻底去执行,请路过的大师帮忙指点,能提供详细程序最好啦

楼主:
测试设备:西门子200 smart  ST30,   威纶通TK8071 IP,等

楼主:
帮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程序有思路 了没?
  • 下载积分:+3(风再起时) 大师,早上好!感谢的提 ..
  • 多多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程序有思路 了没?

    大师提供的程序原理还没搞清楚,正在慢慢消化,单独测试应该可以的,但与我原程序合并就出问题,应该是地址冲突了或是其它?正在处理中。。。谢谢大师提供的程序。

楼主:
    大师,除了跟地址冲突有关,会不会和PLC扫描周期有关?我是将你提供的程序复制到我原来的程序合并一起的。而且选了仅绝对。

网友B:
    感觉定时器太多了,用一到两个定时器,然后使用比较指令控制不叫好,太多容易乱
  • 下载积分:+1(风再起时) 你好,也这样想过用比较 ..

网友C:
    用基恩士,先入先出指令写的。只用一个定时器做绝对时间轴。到位延时和喷水延时可修改。模拟过了,2号3号一样的思路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风再起时) 感谢大师帮忙写程序并测 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用基恩士,先入先出指令写的。只用一个定时器做绝对时间轴。到位延时和喷水延时可修改。模拟过了,2号3号一样的思路。

    感谢工控小C提供的程序,注释很清晰,但我底子差,只会一点西门子200smart 的指令,所以你这个程序需要时日消化,感谢感谢小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程序有思路 了没?

    您好朋友,删除SM1.1也不行,你的程序单独测试可以的,复制到我原来程序一起测试第一次有动作,第二次后就没动作了,感应后V100.0常开点不再导通,感应多次也是这样,有冲突的地址符号我都检查过了并修改了地址符号,感觉好奇怪,不知是哪里问题?

楼主:
    测试如图所示:

网友C:
根据我的测试,如果入料间隔小于喷水时间,后续连续送料喷头根本没有关闭的时候。
引用 楼主:

感谢工控小C提供的程序,注释很清晰,但我底子差,只会一点西门子200smart 的指令,所以你这个程序需要时日消化,感谢感谢小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根据我的测试,如果入料间隔小于喷水时间,后续连续送料喷头根本没有关闭的时候。

是的,因为目前是人工送料,所以也要考虑送料时间大于喷水时间的时候,后续会慢慢用机械手代替人工送料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测试如图所示:

你复制的这段发出来我看下。估计是循环到最后一次喷水等待时间的起保停位没给vb0写1 致使 vb0全部复位,寄存器以0做循环就没有后续的起保停位的循环。
多多学习

网友C:
你去了解一下200SMART的先入先出怎么做按我的思路就很容易的,前面那哥们用的移位指令在高速送料的时候我觉得行不通,比方一号阀动作还没结束就有新料移位了然后就错乱了,移位指令要等所有工位完成了再移位才是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你复制的这段发出来我看下。估计是循环到最后一次喷水等待时间的起保停位没给vb0写1 致使 vb0全部复位,寄存器以0做循环就没有后续的起保停位的循环。

您好,是不是这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去了解一下200SMART的先入先出怎么做按我的思路就很容易的,前面那哥们用的移位指令在高速送料的时候我觉得行不通,比方一号阀动作还没结束就有新料移位了然后就错乱了,移位指令要等所有工位完成了再移位才是对的

是的,要好好学习才行,感觉落后太多了,很多指令都不会用,多谢大师指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你复制的这段发出来我看下。估计是循环到最后一次喷水等待时间的起保停位没给vb0写1 致使 vb0全部复位,寄存器以0做循环就没有后续的起保停位的循环。

您好,三个程序都在里面了,方便时帮忙看下,谢谢哦。
附件: 伺服向导程序(新可用1个感应).rar (18 K) 下载次数:4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您好,三个程序都在里面了,方便时帮忙看下,谢谢哦。

程序单独测试可以,复制在一起就不行,地址冲突检查过了,就不知与扫描周期有关么?

网友A:
你的vb0区有地址重叠。V0.1,V0.2用在了私服控制上。我给你改了VB10的地址你在试试
附件: 伺服向导程序(新可用1个感应).rar (18 K) 下载次数:8
  • 下载积分:+3(风再起时) 辛苦了,刚下载测试还是 ..
  • 多多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的vb0区有地址重叠。V0.1,V0.2用在了私服控制上。我给你改了VB10的地址你在试试

    好的,谢谢。

网友D:
    采用比较方式的步进程序,
    感应到物品,VB1存入1
    VB1等于1执行延时,延时完成存入2
    VB1等于2执行喷水,喷水延时完成存入3
    等等
  • 下载积分:+3(风再起时) 感谢大师的编程思维,小 ..
  • 二手PLC,触摸屏,伺服驱动,各类气动设备

网友E:
    每个进料存在喷水时间重叠,阀门得一直工作。需要先优化下工艺流程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风再起时) 您好,这个时间可调的变 ..

网友F:
要想实现进准喷水,节水,那么放料间隔时间必须要大于700ms,
下载积分:+1(风再起时) 您好,因为目前是人工送 ..
zsh340

网友G:
要是用三菱SFC步进写法非常轻松简单的实现且运行很稳定可靠
下载积分:+1(风再起时) 您好大师,我目前学的是 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vb0区有地址重叠。V0.1,V0.2用在了私服控制上。我给你改了VB10的地址你在试试
您好,修改MB值后能正常动作了,谢谢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