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3):
电脑和PLC通讯一次之后就通讯不上了;LINK指示灯一个常亮 RX/TX指示灯闪烁 请教下各位大神是什么问题

网友A:
你是用的USB转RJ45吗?设置里面有没有PCPG接口

网友B:
WIN10.AUTO模式有两个IP地址,有可能网段不一样,改手动IP

网友C:
你用的是那种USB转RJ45的网卡是吧。有不少网卡是没办法搜到PLC的。只能是手动添加PLC的IP地址。
介绍一个方法给你,虽然稍显麻烦,但是对付这种没有直插网口的笔记本实在是太好用了。
你弄一个无线路由器,把PLC插路由器上,然后笔记本电脑通过WIFI和路由器连接。这样就能跳过USB转网口这个不可控变量了。这个时候你再搜PLC就能搜到了。亲测可用。
另外你一定要在图1那个地方设定IP地址吗。在最后那张图的IP地址,编辑也可以改变PLC的IP地址。
第三问一下,你的这个ST60是设备上用的,还是就是你拿来学习用的?一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都没有你这么奢侈的,用个ST20就不错了。要是这个PLC不会再上设备上正式使用,仅仅是拿来学习的,建议你把固件版本升级到2.5。2.5版本的固件比2.3多了一些功能,我不记得2.3能不能做PN通讯的客户端,但是2.5可以做PN通讯的客户端和远程IO模块。
6ES7 288-1ST60-0AA0 V02.05.00.zip (1395 K) 下载次数:64

楼主:
嗯,是拆机设备,不会装设备上面了的,刚开始学200smart ,还很多不懂,还要向你们多学习,我在试试看

网友D:
电脑和PLC的IP不能相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