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4):
程序个个条件都通了,就是不执行,Y2与Y6 就是Y6直接至ON了,请问哪里出错了?

网友A:
具体现象是什么,就这一行指令不执行还是?电机是否能正常正反转?

网友B:
有没有速 度?速度设为0是不会走的,设得太小也看不到走的
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C:
如果在原点肯定动不了因为你给的脉冲数是0

网友D:
建议你把前边条件都屏蔽掉,只剩下一个条件加一条绝对定位指令,脉冲和速度改为两个寄存器,然后重新下载测试
电气老登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建议你把前边条件都屏蔽掉,只剩下一个条件加一条绝对定位指令,脉冲和速度改为两个寄存器,然后重新下载测试

好办法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E:
还有一种可能

DDRVA  K0 速度

现在已经到K0的位置了,所以不动了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是跟自动程序冲突了,谢谢大家了

网友F(2023-07-20):
DDRVA是绝对定位,就是相对于原点的位置,你现在的设定位置是K0,就是原点位置,它不会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