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5):
台达触摸屏中的232口可以转换成485口应用吗?

网友A:
加个232 485转接器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B:
COM2 COM3有RS485口,COM1没有
活到老,学到老!

楼主:
COM3用了422,所以COM2也就用不了485的。我想扩展一个232转485的模块。用做主站与变频器通讯。但没用过,不知道如何设置应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个232 485转接器

如何使用或是设置啊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COM3用了422,所以COM2也就用不了485的。我想扩展一个232转485的模块。用做主站与变频器通讯。但没用过,不知道如何设置应用。

你可以改为用COM1跟PLC通讯,代COM3,而后,用COM2/COM3的485口就可以
活到老,学到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你可以改为用COM1跟PLC通讯,代COM3,而后,用COM2/COM3的485口就可以

我PLC是422的通讯方式。三菱的PL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个232 485转接器

我刚才试了,通讯不上。但是我用COM2的485方式就可以与变频器通讯上。但是改为232转485通讯口改为COM1就通讯不上,是不是设置有问题。用电脑的232转485,用串口工具调试就可以通讯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我PLC是422的通讯方式。三菱的PLC

超简单的,把三菱通讯线改一下,422改232,加个电阻,网上有的,
活到老,学到老!

楼主:
但是三菱的PLC是422通讯啊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qj_wgx) 为三菱扩展一个232通讯口 ..
    签名个鬼

网友C:
    高转低  兼容   低转高怎么能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但是三菱的PLC是422通讯啊。

    按图改为232;两个图都能用

    实际使用证明,如果通讯线太长,电阻改为300欧-1K都没问题;4678不接也能用
    活到老,学到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按图改为232;两个图都能用
[attachment=280833]
[attachment=280834]
实际使用证明,如果通讯线太长,电阻改为300欧-1K都没问题;4678不接也能用

这是将110CS的COM1的232口改为422通讯。

楼主:
那不就是直接用三菱下载线接到HMI中的232口与PLC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COM3用了422,所以COM2也就用不了485的。我想扩展一个232转485的模块。用做主站与变频器通讯。但没用过,不知道如何设置应用。

为什么com3用了422,com2用不了485?我记得台达的3个串口都是内置隔离的,互不影响,你用的是哪个型号?

楼主(2023-06-24):
引用 网友D:

为什么com3用了422,com2用不了485?我记得台达的3个串口都是内置隔离的,互不影响,你用的是哪个型号?

加了一个有源的232转485的隔离通讯块,这样就可以将232口用做485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