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不用MC_Power,PLC如何使能伺服驱动器?

楼主(2023-05-15):
MC_Power原理是什么,怎么自己编写程序代替MC_Power

网友A:
你是闲的慌是吧

网友B:
自己造轮子 造的爽

网友C:
我希望有高手能够写功能块把OMRON的指令全部更换为汉语,英文看着太累了

网友D:
那就自己去把组态里面的6040映射一个地址,按照状态机控制顺序给地址里面写值就可以。之前用这样用过
下载积分:+5(随风过路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