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5):
各位大佬,好
有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。
如题,MCGS触摸屏怎么获取当前显示窗口编号?就是怎么让PLC知道触摸屏当前显示的是哪一页?
MCGS的屏用得还是比较少,脚本里面也没有找到此功能的函数。
我不太确定是我没找到该功能的函数,还是说只能在每一页画面的退出脚本中都添加一条赋值脚本?
烦请指点一下,谢谢
Easy doesn't enter into grown-up life!!!
V:ZQL276438265

网友A:
随便整个寄存器    画面循环脚本或者画面启动脚本   寄存器=n   n那就是画面数值
  • 下载积分:+5(cd_looper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随便整个寄存器    画面循环脚本或者画面启动脚本   寄存器=n   n那就是画面数值

    这个我知道,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什么系统变量或者函数直接有这个功能的。
    不然画面多了,不是得每个画面都得加这么一句脚本
    Easy doesn't enter into grown-up life!!!
    V:ZQL276438265

网友B:
   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
    好像MCGS的窗口根本就没有编号……
    //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
    //项目合作 //徐州周边,方圆500公里皆可 //苏鲁浙豫皖
    TEL-  15725207209
    EMAIL- shenjm_999@163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
    好像MCGS的窗口根本就没有编号……

    现在才注意真的没编号....
    感谢
    Easy doesn't enter into grown-up life!!!
    V:ZQL276438265

网友A:
    和传统触摸屏厂家相比    MCGS灵活多了

网友C:
    这个可以使用plc的数据寄存器来控制触摸屏画面,查看plc数据寄存器的数值就可以知道是哪个画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