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5):
看三菱的文档,提到近点狗,这是一个外部信号吗?那下面的原点信号又是什么,是电机自身的原点信号?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!

网友A:
【近点狗】就是一个外部开关,伺服电机回原时先高速运行,碰到这个开关就变为慢速。
慢慢离开这个开关后,以这个速度继续移动,找【零点】信号。
这个【零点】信号一般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Z相脉冲。
每一圈有一个Z相脉冲,所以这个图里【零点】有多个,代表伺服电机回原时转了很多圈,但【原点】(图中所标起点)是离开近点狗之后的第一个零点的位置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行车不规范) 好像听懂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foxtt7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1(捡到一块钱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5(悼亡者的归来) 热心助人!
  • //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
    //项目合作 //徐州周边,方圆500公里皆可 //苏鲁浙豫皖
    TEL-  15725207209
    EMAIL- shenjm_999@163.com

网友B:
    近点狗就是靠近原点的一个信号。一般碰到这个信号提前减速。
    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    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    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楼主:
    谢谢各位的解答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    【近点狗】就是一个外部开关,伺服电机回原时先高速运行,碰到这个开关就变为慢速。
    慢慢离开这个开关后,以这个速度继续移动,找【零点】信号。
    这个【零点】信号一般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Z相脉冲。
    每一圈有一个Z相脉冲,所以这个图里【零点】有多个,代表伺服电机回原时转了很多圈,但【原点】(图中所标起点)是离开近点狗之后的第一个零点的位置。

    学到了,谢谢大佬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    【近点狗】就是一个外部开关,伺服电机回原时先高速运行,碰到这个开关就变为慢速。
    慢慢离开这个开关后,以这个速度继续移动,找【零点】信号。
    这个【零点】信号一般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Z相脉冲。
    每一圈有一个Z相脉冲,所以这个图里【零点】有多个,代表伺服电机回原时转了很多圈,但【原点】(图中所标起点)是离开近点狗之后的第一个零点的位置。

    高速运行后碰到的这个开关是指极限感应器吗?还是指特殊的什么开关呢

网友E:
    这个开关指的是哪个开关?呵呵呵呵。近点狗,实际上就是爬行开始的信号。学过3U回原点的都知道。通常把近点狗和原点信号是同一个感应器。那么就需要了解挡块的前端和后端。

    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

网友F:
    Z向脉冲,需要单独接到PLC输入点  驱动器CN1 里面的33这个点

网友G(2023-06-16):
    你可以粗暴的认为:在两端的极限感应开关中间的那个感应开关就是近点狗开关信号(这个感应开关一般放在你要设置的原点附近,但不是电气上的原点,所以叫近点。它像一条狗一个看着这个信号,所以叫近点狗信号。回原点时那个感应铁片碰到这个开关了,说明它离设置的原点很近了,需要减速慢慢移动也叫蠕动

网友H:
    明白了,大佬666,相当于近点信号是机械原点,电气原点是之后的第一个Z向脉冲

网友I(2023-08-29):
引用 网友A:
    【近点狗】就是一个外部开关,伺服电机回原时先高速运行,碰到这个开关就变为慢速。
    慢慢离开这个开关后,以这个速度继续移动,找【零点】信号。
    这个【零点】信号一般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Z相脉冲。
    每一圈有一个Z相脉冲,所以这个图里【零点】有多个,代表伺服电机回原时转了很多圈,但【原点】(图中所标起点)是离开近点狗之后的第一个零点的位置。

    學到了~感謝!!

网友J(2025-04-21):
刚开始学,每一个知识点都是新的

网友K:
这个就要被淘汰了,现在有了廉价的绝对式编码器,高精度的绝对式光栅尺,这个小狗也会慢慢消失的

网友L:
告诉伺服电机要到零点了要停止了减速。
三光日月星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