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6):
一、建立wincc项目变量
二、创建SQL数据库
1、单击connect(连接)按钮,注意服务器的名称必须是XXX\WINCC的格式
2、然后右击Databases(数据库)——单击New Databases(新建数据库)
在弹出的对话框内分别单击In Percent和Restricted File Growth(MB)
(此项是来选择数据库内存大小的)
3、找到刚刚建立的数据库在里面找到表格然后右击——单击新建表格
在弹出的对话框内进行表格编辑,如下图在column name 内输入上位机变量名称,此名称与存储变量名称相对应。数据类型一定要选择与变量一致的类型,否则无法存储数据。
三、创建组态画面,你也可以直接将我项目中的画面直接复制到你的项目中。
四、连接变量
五、创建项目脚本文件(可直接将我项目中的脚本文件复制到你的项目当中,脚本存放的文件名字是:ScriptLib)
1、编辑combobox5脚本文件
2、编辑combobox6脚本文件
3、编辑shuju_duqu脚本文件
4、编辑shuju_xieru脚本文件
5、编辑shuju_shanchu脚本文件
6、编辑shuju_xiugai脚本文件
7、编辑biaoti_xieru脚本文件

六、编辑组态画面中的控件及按钮脚本文件
1、画面属性脚本
2、combobox控件15脚本
3、combobox控件16脚本
4、读取数据按钮脚本
5、写入数据按钮脚本
6、删除数据按钮脚本
7、修改数据按钮脚本

以上步骤需结合视频学习
以下是视频教程,腾讯视频可放心观看。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4Upx-EJbw2pdMC6jBO_8gg

网友A:
谢谢大神的分享  现在想找一些关于数据库的知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