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LAN求标准图框

楼主(2023-05-16):
大厂必须要这种图框,难搞啊

网友A:
还是比较简单的。百度一下,有相关修改图框的。正版的直接问代理。

网友B:
自己照着新建一个图框不就行

网友C:
图框可以自己编辑,我上传一下我自己用的

网友D:
B站找视频搜索怎样自定义修改自己要的图框

网友E:
永攀高峰,勤思好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