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概有1700个仪表类的是485通信,还有50个是模拟量的,如何选择PLC和模块啊

楼主(2023-05-16):
大概有1700个仪表类的是485通信,还有50个是模拟量的,如何选择PLC和模块啊,最好是可以用西门子的

楼主:


网友A:
来个大神给点建议,我也好奇这种1000+的485仪表怎么选型

网友B:
这要上神才能解答

网友C:
上DCS吧

专业外协

网友D:
合信PLC技术转销售,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
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,可以随时联系,厂家直接对接,可以提供技术服务
电话(V):15021637690(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)

网友E:
1700个仪表是监控什么的?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700个仪表是监控什么的?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啊。
一个比较大的水务系统

网友F:
这有啥选的,肯定485用串口服务器上啊,最大16路485接到串口服务器,模拟量的也是买模块转485到串口服务器(或者直接是转以太网),近距离的一片485接入同一个串口服务器上。到设备距离不远的话,每个串口服务器直接网线到交换机,远的话上光纤,设备只要负责和串口服务器通讯就行。

网友G:
之前用过一种方案,是基于IGT-DSER智能网关的,PLC内不用编程,可以处理字节顺序的
相关案例:
https://blog.csdn.net/AutoCtrl/article/details/124242478?spm=1001.2014.3001.5502
资料手册:
PLC(仪表)之间通讯案例.rar

网友H:
DCS吧,一般PLC处理不了这数据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