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7):
昆仑通态TPC7062TX(KX),客户使用过程中,程序丢失,现在开机显示演示画面。

屏程序在哪里可以调用(源程序电脑没有储存)触摸屏里面有程序吗?
是否能通过触摸屏把之前的程序点去出来

网友A:
恢复出厂设置了吧?
不清楚,3年多了,现在寄过来,PLC又不肯发过来,烦的很

网友B:
人才啊,不是人为的话是是丢不了的吧
不清楚,问题出现了就得解决啊,PLC还特么不肯给

网友C:
支持工程上传勾选了的话,无密码应该可以读出来。
没有程序了,可能被出厂设置了

网友B:
恢复出厂程序不会丢,只丢参数,不用电脑联机是没法格程序的
现在显示演示画面,我能从触摸屏里面上传程序吗

网友D:
屏已经被更换了!有可能PLC程序也已经被修改!找你肯定是套路你!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  •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    恢复出厂程序不会丢,只丢参数,不用电脑联机是没法格程序的
    如果还是原屏格了机的话你可以随意操作,如果没被格机而是被联机后下了空程序,那么你同样不能操作,因为里面还是有密码等各种限制,必须完全清空才可以

网友E:
    新屏 或者换主板了 不然不可能是演示画面

网友F:
    演示程序是自己出来的?太tm人才了。
   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   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    QQ 365871920

    www.ytleader.com

网友G:
    演示程序也需要下载才有

网友H(2024-08-23):
    你们不要说不会丢程序。我现在就是有些台设备隔壁段时间就会掉工程程序,只能进屏的系统设置,用u盘从新输入程序又可以,有时候用u盘不行,就用电脑来从输就行了,问了很多人说没见到过,换了新屏也是这样,别的同样屏的设备又没问题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是质量原因

网友I:
    这么神奇???
引用 网友H:
    你们不要说不会丢程序。我现在就是有些台设备隔壁段时间就会掉工程程序,只能进屏的系统设置,用u盘从新输入程序又可以,有时候用u盘不行,就用电脑来从输就行了,问了很多人说没见到过,换了新屏也是这样,别的同样屏的设备又没问题

网友J:
应该是恢复出厂设置了
新的触摸屏是会自带演示程序,或者是用U盘工具包把触摸屏恢复出厂设置了,重启后会自动加载演示程序
也不排除有人故意下载演示程序,把原来的程序覆盖掉

网友K:
程序丢失,不可能出现演示画面的。因为演示画面已被替换了。

QQ980347789

网友L(2024-10-24):
MCGS绝不可能出现被出厂画面替换的情况,只有可能是屏幕被替换了或者寄出去维修被人换了新的板子。
闲鱼号:猫猫工控
抖音:猫猫工控
基于HTML,CSS,JavaScript的网页开发, 单片机编程应用,pcb设计,原理图设计,plc程序代写 代做 代编,plc程序设计,编程,西门 子plc,三菱plc,台达plc,汇川PLC,基恩士plc,变频器调试,变频器联动调试,485通讯技术支持,Modbus通信协议技术支持,非标准通讯协议技术支持,精通昆仑通态触摸屏,威纶通触摸屏,三菱触摸屏,汇川触摸屏,,组态设计,宏代码编写,各种文本显示器编程,远程技术支持,电气CAD图纸等系统设计,英语交流顺畅,可直接对接老外开展工作,致力于为行业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