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A 博途v15.1的FB背景数据块内的变量可以被HMI直接访问吗

楼主(2023-05-17):
TIA 博途v15.1的FB背景数据块内的变量可以被HMI直接访问吗,是否要取消对数据块的优化访问。

网友A:
如果要通讯,一般都要取消块的优化访问
Evaluate your time,
Controll your life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要通讯,一般都要取消块的优化访问

网友B:
如果是西门子的触摸屏,不论是优化块,还是非优化块,都可以访问到
下载积分:+1(独步轩辕) 热心助人!
梦想就是即使遥远,即使荒唐,依旧无法放弃的存在。

网友C:
访问速度在只有MS级别的PLC来说意义不是很大,如果全部都使用NS级别的CPU和模块来说还有点意义!并且优化后1200与1500和S7300/400还不兼容

网友D:
一般DB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