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肥仔

楼主(2023-05-17):
      最近打算学习通讯,视觉加PLC通讯定位找点位 ,因为是第一次使用,目前视觉还没到位,只能用PLC跟串口连机,现在遇到的已经通讯成功了,但是数据无法发送跟接收,
求大家帮我看看是原因,指导一下

           汇川H3UPLC  以太网MODBUS TCP 协议
工控肥仔

楼主:
有没有哪位大哥给个类似的案列啊,谢谢了

网友A:
PLC侧不用做设置,PLC做从站,PC做主站,端口号选择502,再发送modbus TCP指令
  • 下载积分:+5(工控肥仔)

网友B:
    2楼正解

网友C:
    参考台达的通讯地址命令码实现。一般视觉内置这类功能,你只需要设置好接受数据的寄存器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