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8):
现在手里有个项目,需要带45个伺服,I/O点位在300点以上,模拟量输入输出各4路,现在考虑要用国产PLC,不知道国产的哪家PLC稳定可靠点,求推荐。

网友A:
小型国产可以 大一点有点坑

网友B:
第一选择你熟悉的,第二看售后,售后不好白给都不用

网友C:
硬件成本便宜了,调试人工增加了。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D:
我想问下用那么多的伺服,做什么东西,从设备从零开始到运行需要多长时间!

网友E:
每家都有 也没什么稳定不稳定  用个10年 谁家都可以。每家都有自己1000+轴的方案
单控制器一般都能支持到256轴  模块最低都是能带  72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想问下用那么多的伺服,做什么东西,从设备从零开始到运行需要多长时间!

做一条自动化产线

网友F:
如果只是简单的运动可以考虑下汇川,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,国产就不要考虑了,国产的工控上门时候才真正发展起来的,稳定性还有待于考验。国企央企炼钢厂玻璃厂基本都不用国产的PL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如果只是简单的运动可以考虑下汇川,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,国产就不要考虑了,国产的工控上门时候才真正发展起来的,稳定性还有待于考验。国企央企炼钢厂玻璃厂基本都不用国产的PLC。

控制误差在±0.1mm算不算精度要求高?

网友G:
项目不算大,看个人习惯,国产汇川和信捷都还可以,不差钱用西门子,性能稳定,

网友H:
之前用过合信的,走EtherCAT通讯带了32根轴,效果还不错
合信PLC技术转销售,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
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,可以随时联系,厂家直接对接,可以提供技术服务
电话(V):15021637690(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)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
做一条自动化产线

相信国产的,汇川可以做到这个精度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控制误差在±0.1mm算不算精度要求高?

高.    0.1MM  轴多  产生误差的地方  非常容易有0.1MM的误差

伺服千万别用便宜  惯量一定要压制在驱动5%以内  不然你刚性根本拉不上去  全是共振

伺服直接买高阶的  禾川Y开始用 汇川8系列

驱动器到是其次  选125us同步周期的

网友J:
信捷,汇川,台达都可以
西门子&三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