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滤波器和变压器选型需要考虑启动电流吗

楼主(2023-05-18):
电源滤波器和变压器选型需要考虑启动电流吗

网友A:
是不是可以直接去回避这个问题呢
流年乱浮生

网友B:
电源滤波器的选型需要考虑以下几点
第一:电源类型,单相三相,三相三线还是三相四线;
第二:电压类型;220V,380V,400V,440V,690V等等
第三:额定电流,EMC滤波器的额定电流要大于负载的电流。因为EMC滤波器中有电感,电感有饱和失效的特性。
第四:是否有专用型。比如说变频器专用的滤波器,伺服专用的滤波器。
第五:谐波产生的方向。逆变谐波还是整流谐波。
下载积分:+1(祈12345)

网友C:
一般不用考虑,但是如果是起动时间比较长,还是要适当考虑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