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-3A-ADP的问题

楼主(2023-05-18):
请教高手:
FX3U-3A-ADP,安装接线没有问题,读取不到输入值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程序如图所示

网友A:
你说你没问题,那就把你的接线图和手册的接线图上传,还有相关测程序也要上传,最后就是你的整个PLC怎么连接这个模块的,最好画出示意图

网友B:
FX3U-3A-ADP
值得注意的是,使用FX3G FX3S FX3U不同主机时,对应的地址不同。

楼主:
我用的是FX3U-32MR

网友C:
地址没问题的话先查一下样例是不是特殊元件设置问题,可以参考说明里面的样例程序,然后就是看特殊报警软元件里面有没有报警,对照排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