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讯建立

楼主(2023-05-18):
各位大哥。三菱Q系类的PLC ,如何与Proface触摸屏进行串口通讯啊?

网友A:
PLC无需任何操作;
Proface系统设置里选择通讯参数:
//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
//项目合作 //徐州周边,方圆500公里皆可 //苏鲁浙豫皖
TEL- 15725207209
EMAIL- shenjm_999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