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9):
各位FANUC ROBOGUIDE V9 组建好的系统如何整体导入实体

网友A:
1、如果是从备份中恢复的话,就在ROBOGUIDE 中按实物一样备份后,拿U盘把备份文件拷贝出来,再导入发那科机器人即可。导入分两种,一种是在控制器启动模式下全部导入,另一种是在正常开机后单个文件加载。
2、1、如果不是从备份中恢复的话,在ROBOGUIDE 中按实物一样备份后,拿U盘把备份文件拷贝出来,只能加载IO、数值寄存器、位置寄存器、TP程序,其他的参数切记不能导进去,有可能会让系统崩溃。
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应用服务 15915776420

楼主:
你好,我是有备份文件的,只是想在原来的备份中追加选项功能后,如何再把备份文件定入机械手本体内,使机械手有追的选项功能

引用 网友A:
1、如果是从备份中恢复的话,就在ROBOGUIDE 中按实物一样备份后,拿U盘把备份文件拷贝出来,再导入发那科机器人即可。导入分两种,一种是在控制器启动模式下全部导入,另一种是在正常开机后单个文件加载。
2、1、如果不是从备份中恢复的话,在ROBOGUIDE 中按实物一样备份后,拿U盘把备份文件拷贝出来,只能加载IO、数值寄存器、位置寄存器、TP程序,其他的参数切记不能导进去,有可能会让系统崩溃。

网友A:
FANUC备份是不能添加选项的。如果需要添加选项,只能找供应商或者专业人士刷机。
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应用服务 15915776420

网友B:
楼主哪里的,苏州周边提供刷机服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