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纶屏无法下载问题

楼主(2023-05-19):
大家好,维纶屏MT6050I下载程序出错,无法下载字体咋回事呀有知道的吗,谢谢啦

网友A:
也可能是你的usb线不好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B:
反编译下,再下载,不要直接下载XOB文件,另外有些情况也跟系统有关系造成下载错误,老屏不要用WIN10系列,容易出问题

网友C(2023-07-11):
先编译后下载,如果编译出错是不能正常下载的,难道你编译没有报错吗?
相信自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