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9):
三菱Q03系列plc,输入模块QX42;

电机转速27000r/m,1转=1个脉冲,27000除以60秒=450HZ

用普通计数器C,能捕捉到信号,会不会丢步?

网友A:
最快500HZ,还要考虑扫描周期,可能丢步.

网友B:
模台IO模块不能当成高速计数器来使用的。

专业外协

网友C:
关键每圈触发的这个脉冲触发的时间还不知道是多少……
开关的响应时间也要考虑……
//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
//项目合作 //徐州周边,方圆500公里皆可 //苏鲁浙豫皖
TEL-  15725207209
EMAIL- shenjm_999@163.com

网友D:
百分百会丢步的,扫描周期会有波动,不可能一直保持稳定

网友E:
这个还是高速计数模块来的比较靠谱

网友F:
這個要用QD62D

网友F:
2チャンネル 500/200/100/10kpps カウント入力信号:EIA規格RS-422-A(差動形ラインドライバ) 外部入力:DC5/12/24V 一致出力:トランジスタ出力(シンク) 40ピンコネクタ

网友G:
你這剛好跑在極限值,就算硬體行軟體整個掃描延遲考慮進去也會有很大風險
除非你轉速能降下不然沒機會.
引用楼主liuliu100于2023-05-19 20:59发表的 三菱Q系列plc ,普通计数器捕捉到27000r/m 信号吗? :
三菱Q03系列plc,输入模块QX42;

电机转速27000r/m,1转=1个脉冲,27000除以60秒=450HZ

用普通计数器C,能捕捉到信号,会不会丢步?

~~業餘打工仔~~

网友H:
最好是用计数器模块,最少也要用个脉冲捕捉模块,用中断来处理,直接用普通模块,不靠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