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9):
现在就是R系列plc没有点位了。然后在同网络中有两个fx5u的,我想光幕接5u的x点,然后在r系列plc这里面读来写个报警,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在R系列这里写程序,只需要读5u的x点或者m点,然后在R系列里面是M点,报警和屏幕其他我就会编了,哪位大神指点一下

网友A:
CPU简单通讯了解一下!插在交换机上。设置一下交换地址!就可以了!

网友B:
三菱R系列PLC综合应用 - 工控人家园  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753682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PU简单通讯了解一下!插在交换机上。设置一下交换地址!就可以了!

R系列里面我看了没有简单plc通讯,这个是别人写好的,我在上面加一个光幕报警的功能,需要走以太网通讯,这个我不会

网友C:
你说没有就没有的吗?有证据吗?我说有,这就是证据

楼主:
他这个R系列和同网路中fx5u应该是设置好的,我就是说程序应该怎么写,读取一个fx5u的x点或者m点,我这个怎么写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他这个R系列和同网路中fx5u应该是设置好的,我就是说程序应该怎么写,读取一个fx5u的x点或者m点,我这个怎么写

你自己学习一下简单CPU通讯吧,看到后就知道他通讯原理了,把PLCA的M0到M15传到B的M0到M15

网友D:
不需要写程序。只要简单设置即可实现。
如果为了可以监视是否断线。可以写一个互锁程序

网友E(2023-08-23):
引用 网友C:
你说没有就没有的吗?有证据吗?我说有,这就是证据

还的是谭工

楼主:
我这有个也是R系列,然后同网段两个5u,他这个在r系列里面设置一下读取和写入,5u不用设置就可以直接在3个plc里面随便调m点

网友F:
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都比较容易实现了,不同品牌的PLC之间要麻烦一点,有可能字节顺序不一样还得专门处理;
提供几个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的案例,基于IGT-DSER智能网关,这个支持不同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,也支持字节顺序处理:

网友G:
还有一种思路,直接用上位机读取两台PLC的状态。然后通过上位机交互。

网友H:
看说明书,简单通讯走共用位,不需要单独编程。
引用 楼主:
他这个R系列和同网路中fx5u应该是设置好的,我就是说程序应该怎么写,读取一个fx5u的x点或者m点,我这个怎么写

网友I(2023-11-30):
用这个方法扩展输入输出IO点位,延迟严重吗?

网友J:
触摸屏可以做中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