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19):
请教各位:就是想对PLC的输出点位比如所有的Y点进行计数,假设总共有50个Y点, 想要的控制:当其中任意有10个Y点输出时或者有30个Y点输出时,需要触发一个信号。有什么好的指令?

网友A:
SUM 计算指定软元件内有多少个1(ON)

网友B:
for循环统计输出点,每有一个ON的点对统计自加1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UM 计算指定软元件内有多少个1(ON)

具体怎么使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or循环统计输出点,每有一个ON的点对统计自加1,

好像不行吧

网友C:
不解释,看不懂自己悟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解释,看不懂自己悟吧

大神~ 留步!

我的Y点控制的是电磁阀。然后有一个变频器, 总共有50个Y点对应50个电磁阀。 控制要求: 任意开10个 ,变频器速度10HZ  ;   任意开20个 ,变频器速度20HZ  ;   任意开30个 ,变频器速度30HZ  ;   任意开50个 ,变频器速度50HZ  ;

电磁阀的位置是任意打开和关闭的,变频器速度也是随着电磁阀的数量改变

请问是如何控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解释,看不懂自己悟吧

理解了~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