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485 ADP-MB程序设定

楼主(2023-05-20):
三菱485ADP- MB通讯模块,在编程软件上可通过参数设置485通讯格式,设置好后直接点设置结束,设置好如何下载到PLC,还有设置好会不会自动生成程序

网友A:
这个只是通讯参数,程序还是要自己 遍。

网友B:
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?勾选参数+程序下载就行,他他又不是台达,回自动生成程序,他只是设置一下D8420的参数而已,就是设置一下格式不用程序上写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