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1):
PLC里的100个寄存器的数据,怎么上传到电脑里面?

网友A:
上传到电脑?啥意思?你是要做上位机软件吗?还是单纯让PLC把这100个数据发给电脑的串口助手?????还是使用触摸屏的U盘导出表格 ,然后插到电脑上看

网友B:
组态软件,读取保存,
KEPWare 存储到数据库,或exceL

网友C:
表示看不懂
czz674613079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