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MODBUS程序有偿求助

楼主(2023-05-21):
硬件三菱3UPLC+485BD+485ADP-MB+电压表,求助程序能与仪表通讯并能读取到仪表数值,可发远程操作电脑,18707695828有偿求助,大家帮看看仪表说明书是不是不支持MODBUS指令

网友A:
先用modscan连接一下
然后adprw写程序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B:
肯定支持啊,你自己不会而已

网友C:
粗略看了下,这是个常规问题RS 485指令。 485-bd就解决了。

网友C:
还是自己做一下

网友D:
搞定没有? 这没有难度吧

网友E:
参考我做过的.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658651.html

楼主:
我用USB485连接仪表,然后用MODBUS软件,能读到仪表上的所有数据

网友F:
有个超级简单的办法,让电能表跟触摸屏相连,然后触摸屏发送给PLC

网友G:
电表支持485通讯,PLC部分只要485BD就行了, 用RS指令,16位读写,很简单的。

网友H:
有没有排查一下线路,如果各项软参数没问题的情况下,可以考虑排查一下线路!
欢迎各位道友交流学习,在下定当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