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1):
V18博途软件,S7-1200PLC,KTP1200触摸屏,屏可以正常仿真,PLC仿真下载时找不到可访问设备,PLC和屏在线连接下载都正常。杀毒软件关了,防火墙也关了,还是不行。有哪位老师了解的指导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你确定你要仿真?你用的PLCsim v18 还是advanced 5.0, 5.0这个不连接实物的话只需要plcsim 即可,不需要选择tcp/ip,添加一个plc名称 然后启动start 然后博图网卡选择plcsim,理论上来讲是选你图片中这个,但是经常连不上,反而plcsim能连上  plcsim就更简单了,直接在博图界面直接启动仿真即可,然后会自动提示你下载程序,当然,手动启动仿真也可以下载程序,访问点依旧是plcsim

楼主:
用的是PLCsim V18,仿真搜索不到可访问设备,在线连接的话是可以。新建一个项目测试仿真也是找不到PLC。请问还有其它什么原因吗?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你要仿真?你用的PLCsim v18 还是advanced 5.0, 5.0这个不连接实物的话只需要plcsim 即可,不需要选择tcp/ip,添加一个plc名称 然后启动start 然后博图网卡选择plcsim,理论上来讲是选你图片中这个,但是经常连不上,反而plcsim能连上  plcsim就更简单了,直接在博图界面直接启动仿真即可,然后会自动提示你下载程序,当然,手动启动仿真也可以下载程序,访问点依旧是plcsim

网友B:
从你的图片上看是用的你用的PLCsim v18来仿真,因为你的通讯模式选的是PLC SIM Softbus。所以在你的PG/PC接口一般默认是PLCSIM。随便说一下,一般用S7-PLCSIM Advanced 仿真时,PG/PC接口才选择Siemens PLCSIM Virtual Ethernet Adapter,且这个Siemens PLCSIM Virtual Ethernet Adapter虚拟网口要设置与PLC同网段。;另外S7-PLCSIM Advanced 仿真目前不支持S7-1200PLC的。

网友C:
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,V18的PLCSIM仿真大部分连不上,偶尔能连上的问题,自从安装plcsim的SP1后就正常了,每次都能连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