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200smart,串口不能通讯,经常终端

楼主(2023-05-21):
200smartPLC用串口与温度模块通讯,使用三个月一直正常,突然有一天出现不能与PLC通讯的情况,有的时候断电后还能连接上一会,但是多数时间不能正常通信,换温度模块后还是不能通讯,接着换了一块PLC,通讯正常,但是过了一天的时间有会出现通讯中断的情况,,更换新PLC后又会出现通讯中断的情况,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能够造成串口损坏,设备没有接地,之前过好多也没有出现问题,就在这个地方频繁出现问题,刚开始还一直正常,这边的零线可能 不正常,指示灯不送点的时候也会微微点亮同时会频闪,跪求大神支招

网友A:
接地不可靠,零线与地线是否有电压》10-15V能够造成串口损坏。或交流电进了串口能够造成串口损坏

网友B:
先把PLC用滤波器隔离了吧,然后有屏蔽线的接屏蔽线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