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2):
西门子S7-1200 PLC 使用Profinet通讯时,一个做Profinet IO控制器,一个做Profinet IO设备。一个Profinet IO控制器可以最多支持16个Profinet IO设备,Profinet通讯不使用通讯指令,只需要配置好数据传输地址,就能够实现数据的交互。在实际系统中,同一个车间里分布多台PLC,通常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。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,如果布线的话,工程量较大且不美观,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。
本方案以西门子S7-1200为例,介绍两台S7-1200 PLC的无线 Profinet通信实现过程。在本方案中采用了兼容Profinet协议的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,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。
一、方案概述
本方案中,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,也不必了解Profinet协议细节,通过DTD418M即可直接替换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,且稳定方便的实现无线Profinet网络。
无线通讯方案图如下所示 ▼

二、测试设备与参数
西门子PLC型号:S7-1200 × 2台
无线通讯终端:DTD418MA × 2块
主从关系:1主1从
通讯接口:RJ45接口
供电:12-24VDC
传输距离:100米,1KM
三、接线方式
用一根通讯线,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,另一端接入S7-1200的RJ45接口。

四、PLC Profinet 通讯组态
1.打开博途软件→创建新项目→添加两个1200PLC(一个做IO控制设备,一个做IO设备)

2.添加完成以后对每个PLC以太网进行参数设置

对于智能设备的以太网接口参数的设置,除了需要设置以太网地址外,还需要设置操作模式、传输区的设置、更新时间
如下图所示 ▼

3. 主程序简单I/O对应

4. 网络组态配置

5.将程序分别下载到2台PLC里面
五、测试方法
2台PLC分别通过以太网线连接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,将天线接好以后,给DTD418M和PLC供电。当给1号PLC的I点输入信号时,对应的2号PLC的Q点就有输出信号。同样的操作我们可以给2号PLC的I点输入信号,此时对应的1号PLC的Q点就有输出信号。2台PLC之间是通过DTD418M无线传输完成数据交互。

PLC无线通讯方案

网友A:
家用华为WiFi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