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2):
各位老哥,远程控制靠不靠谱,就比如说我想在办公室调试车间的机器,我人不用过去,靠看摄像头来调试,这样机器会不会有危险,要是信号不好远程断连怎么办呢
去年学的PLC今年想转行,现在开始做电工不搞PLC了,出差加班,加班没有加班费,搞电气还有会上位机,工控机,c#,c, c++,机器人,视觉。要学会沟通,工资高点的一天没有好几个电话是不可能的,你也会经常遇到这个电话没打完接其它的电话,自己的技术问题没解决,别人又来问你这个怎么解决。还要懂点机械,出差共用床铺,席子,被子。衣服都没干就要换地方出差了,或者下雨衣服不干,包里装的是你没洗的衣服或者没干的衣服,或者是身上是没洗的衣服,早上干到凌晨两点也正常。出差可能是和驻场的人住,不是住旅馆,舍友还会打呼噜,这你还打算入行吗[九转大肠]

网友A:
小机器无所谓

网友B:
只要是不影响安全或者是意外可以远程调试,否则一切后果你懂得!
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!
供应二手拆机PLC 、触摸屏、伺服、步进、变频器、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、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C:
不提倡这么做,除非是很有把握的,修改不影响运行参数的程序,不然现场必须有人配合才能远程调试

网友D:
做一些程序的简单修改还是可以的
一点没有调试的设备还是有难度的。当然简单的设备无所谓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手机APP监控plc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流年乱浮生

网友E:
小机器无所谓,但是要注意安全和意外,不然产生的后果你是懂得的

网友F:
以前大量用摄像头和远程调试的项目都是大型产线,到现场第一件事就是搞安全,所有的安全门\报警\连锁都搞定了以后才敢把设备丢在现场让客户上电,而且安全是反复强调反复培训的,在此之前,总电那边的中间继电器都是拔掉揣口袋里的.

其实摄像头用处不大,看动作看不清楚,连锁故障要到处跑,真正的设备状态变量啥的,我直接监控不好么.我们以前真正用摄像头都是为了和客户扯皮甩锅打嘴仗,特别是偶发故障一天发生不了两次的那种,到底是设备误动作还是工人上错了料,我们摆个摄像头盯着看就完事了

远程调试是个好东西,但是非常不适合新手,新手在现场都晕头转向的,别说远程了.

网友G:
引用楼主小白来巡山喽于2023-05-22 16:01发表的 远程控制 :
各位老哥,远程控制靠不靠谱,就比如说我想在办公室调试车间的机器,我人不用过去,靠看摄像头来调试,这样机器会不会有危险,要是信号不好远程断连怎么办呢

第一次设备调试必须在现场调试---因为人生与设备安全是首位,这个不用细说;

第二在设备交付完成陪产期过后(完全交付了)可以远程调试(一般设备处都有外部网络连接盒或者路由器、交换机之类的),一般欧州设备卖到国内都是这样,如舒勒压机,西门子数控设备等等;

网友H:
稳定就行,现在支持远程的还是挺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