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屏显示滑台运动轨迹

楼主(2023-05-23):
一个2轴十字滑台用fx3u控制,触屏三菱gs2107。如何在触屏上显示滑台的运动轨迹呢。可以一键清除掉运动轨迹。

网友A:
可以使用寄存器地址按照时间记录运动位置,然后触摸屏上面做动画,分别对应所有的寄存器地址,这样就勉强算是记录轨迹了吧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要这个效果?视频中的位置我是使用宏指令随便写的

楼主:
对。怎么做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