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盘四工位控制问题

楼主(2023-05-23):
一个转盘由步进电机控制,分别有四个工位,1个上料,1个灌装,1个封口,1个下料,一个完整产品由这四道工序完成,连续生产时控制简单,断续生产时,怎么判断控制,空工位时不能加工产品,如第个转到3工位时,第二个产品开始加工,那么第2工位是空的,不能有动作,用什么方法控制简单

网友A:
使用移位指令判断有无,如果无产品,移位指令在工位一就应该赋值off或者false,有料自然就是on或者true,然后转盘转动的时候驱动移位指令,后续工站自然就知道有无产品了。

网友B:
看看前辈这个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441478.html
拆二代
工控肥仔

网友C:
四个工位对应四个M点,可以做出随机设定的那种,你想做那几个工位就置位1几个M点

网友D:
做个队列,第一工作位要装一个检测传感器,没旋转一次做一次队列循环,工位和队列位置对应,有数值就代表工位需要工作

网友E:
上料位一个感应器,然后把状态位移。和1楼思路一样!

网友F:
灌装机啊,有前途喔,现在这环境下灌装机都是大卖
维斯将来也,故常敢破格.

网友G:
用移位主可以了,如果涉及到循环工位处理,可以循环移位,再通过位判断,就可以知道前面工位工艺有没完成,再进行下一步处理。

网友H:
位移指令可以满足要求

网友I:
用5个寄存器,每个寄存器保存一个工位的状态,还有一个做转存用,转盘每转一次,将4工位赋值到转存,3工位赋值到4,2赋值到3,1赋值到2,转存赋值到1

网友J:
用位移指令就可以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