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3):
新手不太懂问问各位高手,在对plc程序进行修改完重新写入plc后,之前通过触摸屏输入的一些参数和设置数据就都没有了,所以请教一下大家,怎样才能保存这些数据重新写入plc后还能恢复不丢失
不签名

网友A:
什么品牌和型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品牌和型号?

我这常接触的维控lx5v,三菱fx5u
不签名

网友B:
初始化,没有做数据保持
怀才就像怀孕,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初始化,没有做数据保持

可以稍详细说一下吗,就以三菱为例。谢谢
不签名

网友C:
三菱FX5U的下载程序的时候点击  ‘’参数+程序‘’   不要点全选,全选的话就会把所有数据寄存器里面的值覆盖掉
或者还有一种方法,修改程序之前,从PLC下载程序到PC时选择全选,就会把数据寄存器的值也全部下载到PC 程序修改完成以后,再次上传程序到PLC,勾全选也没有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三菱FX5U的下载程序的时候点击  ‘’参数+程序‘’   不要点全选,全选的话就会把所有数据寄存器里面的值覆盖掉
或者还有一种方法,修改程序之前,从PLC下载程序到PC时选择全选,就会把数据寄存器的值也全部下载到PC 程序修改完成以后,再次上传程序到PLC,勾全选也没有问题了

好的好的谢谢,我试试。
不签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