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的电控盘是前期打孔还是回来让接线打孔

楼主(2023-05-24):
大家的电控盘是前期3D摆上去,打孔
还是后期回来根据实际的大小打孔

网友A:
前期打孔必须是在机构出图前,你把电气BOM里面的各种尺寸都给机构设计,可以给你开孔。不过后续有修改的,还是需要现场打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