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4):
仓库里有一台吃灰两年的机器, 老板让我重新把这台机器动起来。
这台机器的电气主要配置 前配电柜里是 欧姆龙NX102-1200 + NX-ECC201 + IDE5342 + OD5121+ AD3203 + DA2603, 内置EtherCAT带了7个欧姆龙R88D-1SN伺服, 6个伺服驱动器在前配电柜里。 后配电柜除了1个伺服驱动器, 还有一组欧姆龙PLC单元 NX-ECC201 + IDE5342 + OD5121+ AD2603 + DA2603, 其中NX-ECC201和伺服驱动器相连。
我没玩过欧姆龙的NX系列PLC, 看不懂这种配置, 请大佬帮我分析一下,这种配置合理吗?  如果要让这台机器动起来,配置是不是要更换单元?

网友A:
NX102-1200带7个伺服没问题,和伺服走的是ECT通信,所有设备上电,就可以在EtherCAT网络组态里面扫描出伺服和NX-ECC的连接顺序。
其他的NX模块,就去官网找产品手册,看看IO端子供电是哪里来的。外部的话,就是用外部开关电源;内部NXbus供电的话,就需要加NX-PF模块了。
现在PLC和NX-ECC带的模块数量,软件没报错的话,就不用加NX-PD模块了。

网友B:
合理的,在EtherCat配置选项页面可以看到总线设备连接顺序的,还可以在线查看连接状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