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4):
gxworks2 电脑提示 MELSOFT 应用程序错误,请重新启动,(es 0180800c)电脑系统win11
杀毒软件也删除了,USB也插拔过无数次,电脑关机重启,gxworks2也重装了无数遍都解决不了。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。

网友A:
你搞了这么多措施,唯独没提到重装系统 。大佬们应该也有不需要重装系统的办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搞了这么多措施,唯独没提到重装系统 。大佬们应该也有不需要重装系统的办法

重装系统很多其他软件都需要重装,比较麻烦

网友B:
你用這清理系統則可重裝

附件: clean_up_tool-j_1.09k.zip (1939 K) 下载次数:107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用這清理系統則可重裝

非常感谢 试了但还是不行

网友C:
重装纯净版系统吧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D:
    重装系统直接解决问题,建议搞工控不要装那么高版本的系统,至于其它软件,根据需要慢慢装

网友E:
    实在不行搞个虚拟机也可以的啊,三菱的软件又不怎么吃配置的,我是软件一大堆,都是用虚拟机分开装的,换电脑了直接虚拟机拷贝过去就可以了,不然装软件装一天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F:
    你的系统不行吧,换成WIN10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重装系统直接解决问题,建议搞工控不要装那么高版本的系统,至于其它软件,根据需要慢慢装

    还是重装系统才解决

网友G(2023-06-25):
    我的WIN11和你一模一样 请问你的解决了吗

网友G:
    只能重装系统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