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变频器输出频率与触摸屏设定频率不一致的问题

楼主(2023-05-24):
最近遇到一台设备,触摸屏设定38Hz,变频器显示为41Hz,哪位指导一下。

网友A:
什么品牌的变频器,
下载积分:+5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努力吧,青年
QQ:751259252 VX:15253973511

网友B:
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过什么交换数据?模拟量给是通讯?
下载积分:+5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QQ: 2490453455

网友C:
换算错误吧
下载积分:+5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
zhouwanlin

楼主:
触摸屏和变频器都是三菱的,用的是通讯。

网友D:
差1HZ以内正常,差3HZ要排查下原因。
也有时变频器用了矢量控制,它会自动调整
下载积分:+5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