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系列顺控指令是什么?

楼主(2023-05-25):
三菱FX系列顺控指令 STL 结束RET
三菱Q系列是什么?

网友A:
用寄存器写自动流程
努力学习

网友B:
用SFC编程
zsh340

网友C:
引用楼主liuliu100于2023-05-25 11:57发表的 三菱Q系列系列顺控指令是什么? :
三菱FX系列顺控指令 STL 结束RET
三菱Q系列是什么?
我看[看Q系列手册吧

网友D:
我到现在也搞不清顺控指令有什么用,就拿功能来说就是set一个软元件然后最后结束复位所有的软元件就是ret,我曾经用过1s用st语言编写程序,if语句编写完,运行后在从plc读取程序发现是梯形图的跳转程序。

网友E(2023-07-03):
用赋值写流程不错,ST可以用CASE语句写动作流程也很不错的。
相信自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