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5):
与智能电表通讯,电度数据占用4个字节,32位,ADPRW H1 H3 H0 D250 M1,也就是占用了D250,D251,当前读出的数据是1万多,存在D251,是不是数据大了,就会占用D250呢
触摸屏那边该怎么选择呢?我选D250是没显示的,要显示D251才可以,谢谢各位解答

网友A:
先看看需不需要高低字节,高低字转换,然后触摸屏选择32位双字的显示元件

网友B:
没大过32767的数存在D250

楼主:
图中是地址

当前的数据是1万多,存在D251里面,D250里面没有数据,如果数据大了,是放在D250和D251里面吗?
触摸屏目前是选的D251,设置成32位,触摸屏这样设置,是不是占用了D251和D252呢

没有经验,多多指教,谢谢

网友C:
可以联系我啊

专业外协

楼主:
师傅请赐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图中是地址

当前的数据是1万多,存在D251里面,D250里面没有数据,如果数据大了,是放在D250和D251里面吗?
触摸屏目前是选的D251,设置成32位,触摸屏这样设置,是不是占用了D251和D252呢

选d250,32位默认使用250,251,显示格式小数点后两位

楼主:
我在触摸屏是这么选的,显示不出来

引用 网友A:

选d250,32位默认使用250,251,显示格式小数点后两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在触摸屏是这么选的,显示不出来

如果全是星号就是显示长度不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如果全是星号就是显示长度不够

对呢,触摸屏就是显示星号,我去试试,谢谢

网友D:
您这个格式是否不太对,指令使用中还有一个访问点数是设的多少?
龙丰PLC

网友E:
Modbus, 数据从PLC传到触摸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