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5):
问题一: 为什么这样写???D212和D266的区别???
问题二:”有更简洁的写法吗???
问题三:为什么要转换成浮点数???
问题四:不可以直接将 D200 里的脉冲传送DMOV 到  D280里       然后绝对定位    DDRVA D280 D220 Y0 Y1 这样吗?
问题五:这样运算的目的是什么???
问题六:是不是轴都要需要这样的运算过程嘛?

网友A:
脉冲数换算成实际距离,都是用浮点数写的。
没错

网友B:
要想知道当前位置,在触屏上计算更方便。
在程序里定点时直接把当前位置赋值给保持寄存器就行。
是不是这样,D8340 DMOV D220
DDRVA    D220 D222 Y0 Y1  不需要运算?

网友C:
这种用ST写最方便
QQ: 2845452345

网友D:
你的问题没有几个人想回答呢,不过就是把脉冲转换成长度MM,为什么要转浮点?因为浮点计算不会有余数,整数计算会有余数

网友E:
把脉冲数量,除以马达旋转一周的脉冲数量,换算成距离
谢谢学习

网友F:
这个东西考虑过了。首先,触摸屏的点位显示的是浮点数,改点位也可以点击输入浮点数。如果不想那么麻烦。可以做功能块。把一歌点做好。其他的点位按变址来。也很方便。类似表格一样。MOV一个数过去就走某一点位。已经实验成功。只是每个轴消耗一个变址Z。
学习 谢谢

网友G:
定义一个脉冲=0.01mm或者0.001mm,在驱动器上修改分子分母,
做程序的时候直接根据需要设置脉冲数

网友H:
D212是X轴实时位置座标,D266是X轴某个定位点的位置脉冲数据,
把轴的运行脉冲数转换成浮点数是为了精确位置距离,标准式。。。如果还想不明白就找度娘问问
D200的数据是Y0端口脉冲实时计数值,D280的数据是导程,也就是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连接的丝杆的螺距,也就是电机转一圈丝杆行进多少毫米。
明白 先谢谢
相信自我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这种用ST写最方便

确实,使用ST很方便,跟做数学一样。比如下图:

活到老学到老:还有 8  分没学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要想知道当前位置,在触屏上计算更方便。
在程序里定点时直接把当前位置赋值给保持寄存器就行。

不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