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5):
请问下停止时怎么实现实时灯亮时实时灭?(假设当第三个灯亮时按停止时,是从第三个灯开始灭灯?)

网友A:
要求我都没看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求我都没看明白

就是按启动后,0.5秒亮一个灯,当其中亮到第三或第四个灯时马上按停止,应该是从第三个或第个灯开始逆向停止,而不是从第5个小灯开始停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就是按启动后,0.5秒亮一个灯,当其中亮到第三或第四个灯时马上按停止,应该是从第三个或第个灯开始逆向停止,而不是从第5个小灯开始停止

按了停止 不能马上停  那就是程序写得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按了停止 不能马上停  那就是程序写得有问题

就是觉得有问题,但我是新手,看不出要怎么修改才能实现,才来讨教的

网友B:
使用两个移位指令,一个左移,开灯,右移关灯

网友C:
新秀墙。学这种来入门的话。估计要把自己坑在坑里。拿一个完整的程序反复研究会进步快一些。

网友D:
这是忠告,也是不建议学什么几种方法实现灯的开、关,直接上案例,边案例边练习指令
引用 网友C:
新秀墙。学这种来入门的话。估计要把自己坑在坑里。拿一个完整的程序反复研究会进步快一些。

网友E:
顺启逆停   看来是起保停 研究明白了
地球号   2799270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