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
求助:三菱3U 程序块如何调用???小白

楼主(2023-05-25):
问题一:三菱3U PLC 程序框架搭建好了。每个程序块里的程序可以单独写嘛???
问题二:这些程序块如何关联起来或者说如何调用???
问题三:需要如何操作才能让每个程序块之间关联起来并相互调用????

网友A:
程序块指的的FB管理里的,程序上的各个程序已经可以运行了。只是在写标签程序时做了区分而已,顶多就是改改扫描顺序

网友B:
1.每个程序可以理解为独立程序块 2.程序要在程序设置里面拉进去调用,如果正常程序拉到扫描里面就行,特殊的按照程序启动要求放不同的运行方式里面 3.都拉到扫描里面就默认调用了

楼主:
拉不了。FX3U

网友C:
FB里面有程序吗?
没有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FB里面有程序吗?
有的,沒有怎麽使用
没有,只有上面红色部分的程序框架。该如何关联?
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
网友E:
看一下你的设置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