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5):
有个伺服电机回原点的方式是原点传感器中间点,现在的问题是找不到原点,比如原点回归方向是负方向,在原点传感器动作完,他找不到原点直到碰到负限位,把原点回归速度改为原来的四分之一,有时候在原点传感器动作完,找不到原点又往正方向跑,直到碰到正限位,把原点传感器的位置动动,能找到原点,但是丝杆一直在抖动有大哥遇到过吗

网友A:
降低回零速度,原点信号接入高数输入口,更换感应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降低回零速度,原点信号接入高数输入口,更换感应器。

原点速度从20改为5了,原点传感器也换了,用的位置控制模块

网友A:
三菱的话只用过1PG,DOG与Z向接入后设置好参数,没有遇到这个问题。
引用 楼主:

原点速度从20改为5了,原点传感器也换了,用的位置控制模块

网友B:
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。

网友C:
问题应该出在程序上。如果之前就没有原点限位的话

网友D:
检查一下原点开关,
用了一款苏州的电缸,
方形电缸,总共两个对面安装磁性开关,
里面的磁性开关用的两个半圆磁铁,怀疑正好半圆磁铁对接点在磁性开关的安装面,导致磁性开关感应不好,没办法在电缸外加了个微动开关

网友E:
这个就要看看你的是什么马达了。什么PLC。
回零,实际上用基恩士的软件非常好用。尤其是马达定位,回零等。参数设置等。

如果这台机器之前都用得好好的。控制器,程序都和好的机器一样。那么就是感应器的问题。好好看PLC回零的动作图。很快就知道问题在哪里。

网友F:
我现在 超不信任系统提供的回原指令
我只用自己写的回原指令

网友G:
最好是把程序发出来,这里大把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