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6):
自动化系统中所使用的各种类型DCS/PLC等自动化设备,有的是集中安装在控制室,有的是安装在生产现场和各种电机设备上,它们大多处在强电电路和强电设备所形成的恶劣电磁环境中。要提高这类控制系统可靠性,必须消除各种干扰才能有效保证系统可靠运行。

PLC/DCS控制系统中电磁干扰的主要来源
1.来自空间的辐射干扰
空间的辐射电磁场(EMI)主要是由电力网络、电气设备的暂态过程、雷电、无线电广播、电视、雷达、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等产生的,通常称为辐射干扰,其分布极为复杂。
若PLC/DCS系统置于射频场内,就会收到辐射干扰,其影响主要通过两条路径:
一是直接对DCS/PLC内部的辐射,由电路感应产生干扰;
二是对DCS/PLC通信网络的辐射,由通信线路的感应引入干扰。
2.来自系统外引线的传导干扰
主要通过电源和信号线引入,通常称为传导干扰。这种干扰在我国工业现场较严重。
A.来自电源的干扰
实践证明,因电源引入的干扰造成PLC/DCS控制系统故障的情况很多。PLC/DCS系统的正常供电电源均由电网供电。
由于电网覆盖范围广,将受到所有空间电磁干扰。而在线路上感应电压和电流,尤其是电网内部的变化,开关操作浪涌、大型电力设备起停、交直流转动装置引起的谐波、电网短路暂态冲击等,都通过输电线路传到电源边。
系统电源通常采用隔离电源,但其机构及制造工艺因素使其隔离性并不理想。实际上,由于分布参数特别是分布电容的存在,绝对隔离是不可能的。
B.来自信号线引入的干扰
与PLC/DCS控制系统连接的各类信号传输线,除了传输有效的各类信号之外,总会有外部干扰信号侵入。此干扰主要有两种途径:
一是通过变送器或共用信号仪表的供电电源串入的电网干扰,这往往被忽略;
二是信号线受空间电磁辐射感应的干扰,即信号线上的外部感应干扰,这是很严重的。
由传输信号引入的干扰会引起I / O 信号工作异常和测量精度大大降低,严重时将引起元器件损伤。对于隔离性能差的系统,还会导致信号间互相干扰,引起共地系统总线回流,造成逻辑数据变化、误动和死机。PLC/DCS控制系统因信号引入干扰造成I / O 模件损坏数相当严重,由此引起系统故障的情况也很多。
3.来自接地系统混乱时的干扰
接地是提高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(EMC)的有效手段之一。正确的接地,既能抑制电磁干扰的影响,又能抑制设备向外发出干扰;而错误的接地,反而会引入严重的干扰信号,使PLC/DCS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。
DCS/PLC控制系统的地线包括系统地、屏蔽地、交流地和保护地等.接地系统混乱对DCS/PLC系统的干扰主要是各个接地点电位分布不均,不同接地点间存在地电位差,引起地环路电流,影响系统正常工作。例如电缆屏蔽层必须一点接地,如果电缆屏蔽层两端A 、B都接地,就存在地电位差,有电流流过屏蔽层,当发生异常状态加雷击时,地线电流会更大。
此外,屏蔽层、接地线和大地有可能构成闭合环路,在变化磁场的作用下,屏蔽层内有会出现感应电流,通过屏蔽层与芯线之间的辐合,干扰信号回路。若系统地与其它接地处理混乱,所产生的地环流可能在地线上产生不等电位分布,影响PLC 内逻辑电路和模拟电路的正常工作。
PLC工作的逻辑电压干扰容限较低,逻辑地电位的分布干扰容易影响DCS/PLC的逻辑运算和数据存储,造成数据混乱、程序跑飞或死机。模拟地电位的分布将导致测量精度下降,引起对信号测控的严重失真和误动作。
4.来自DCS/PLC系统内部的干扰
主要由系统内部元器件及电路间的相互电磁辐射产生,如逻辑电路互相辐射及其对模拟电路的影响,模拟地与逻辑地的相互影响及元器件间的相互不匹配使用等。这都属于DCS/PLC 制造厂对系统内部进行电磁兼容设计的内容,比较复杂,作为应用部门是无法改变,可不必过多考虑,但要选择具有较多应用实践或经过考验的系统。
辐射干扰与现场设备布置及设备所产生的电磁场大小,特别是频率有关,一般通过设置屏蔽电缆和系统局部屏蔽及高压泄放元件进行保护。
另外,在控制柜设计时也应多考虑一些。设备分层摆放,走线清晰。成套时,将PLC的旧线和大功率线分开走线,如必须在同一线槽内,分开捆扎交流线、直流线,如条件允许,分槽走线最好,并使其有尽可能大的空间距离,力求将干扰降到最低限度。不同的信号线最好不用同一个插接件转接,如必须用同一个插接件,要用备用端子或地线端子将它们分隔开,以减少相互干扰。
另外,PLC不能和高压电器安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,在柜内PLC 应远离动力线(二者之间距离应大于200mm ) 。与PLC装在同一个柜子内的电感性负载,如继电器、接触器的线圈,应并联RC消弧电路。

PLC无线通讯方案

网友A:
合信PLC技术转销售,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
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,可以随时联系,厂家直接对接,可以提供技术服务
电话(V):15021637690(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