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6):
请教各位,如何把小数在触摸屏上以科学计数法的形式显示出来呢? PLC和触摸屏都是三菱的。

网友A:
里面有格式选择的

网友B:
可以选择

网友C(2023-09-16):
格式选实数

网友D:
引用楼主qq593859538于2023-05-26 16:18发表的 数值显示转换问题 :
请教各位,如何把小数在触摸屏上以科学计数法的形式显示出来呢? PLC和触摸屏都是三菱的。

有什么用?触摸屏作为人机界面,把PLC里的人看不懂的数在屏上显示成小数,你倒过来把小数变成人看不懂的科学计数法!有什么实用意义?
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
有什么用?触摸屏作为人机界面,把PLC里的人看不懂的数在屏上显示成小数,你倒过来把小数变成人看不懂的科学计数法!有什么实用意义?

当然有意义,电真空行业大气状态的气压是1.01×10^5Pa,抽取真空时达到1x10^-6Pa,如果不用科学记数法,大气状态就会显示成这样101000Pa,真空状态则变成0.000001Pa,你让操作的人去数0的个数吗?

网友E:
我恰好遇到过这个问题,给你一个方案,你试试。这段程序是一个FB,作用是把浮点数转换为科学记数法,把指数和底数分开用两个数据框显示。

Tp1:=Float_In;
Tp2:=Float_In;

  IF Float_IN>=10.0 THEN
     FOR number:=1 TO 20 BY 1 DO
         Tp1:=Tp1/10.0;
         IF  ( Tp1>=1.0) & ( Tp1<=10.0)THEN
            Exponent := Number;
            Float_Out:= Tp1;
          END_IF;
     END_FOR;

  ELSIF ((Float_In>=1.0)& (Float_In<10.0))THEN
            Exponent := 0;
            Float_Out:= Tp1;

  ELSE
           FOR number:=1 TO 20 BY 1 DO
        Tp1:=Tp1*10.0;
        IF  ( Tp1>1.0) & ( Tp1<10.0)THEN
            Exponent := 0-Number;
            Float_Out:= Tp1;
        END_IF;
        END_FOR;

   END_IF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