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耐德 SOMachineV4.3 打开时提示屏幕分辨率问题

楼主(2023-05-26):
如图,打开软件时有此提示。如若点确定的话会自动跳出屏幕分辨率设置界面,但是如果不设置成他推荐的分辨率的话,软件就会闪退。我用惯了当前的屏幕分辨率,如果调成了100%的话,图标变得比较小,非常不习惯,各位大神有遇到过么,如何解决呢。

网友A:
方法1.程序打开后,按住CtrL键滑动鼠标中键放大缩小。方法2:分辨率先调整100%,程序打开后再调整你想要的分辨率。下次打开程序重复当前步骤,目前没什么其他好的办法,
下载积分:+5(小明同学233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这软件就这样,对电脑的配置要求有点高
下载积分:+5(小明同学233) 真诚感谢!

流年乱浮生

网友C:
我一直都是按照1楼的第二种方法在做的,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

网友D:
可以改用Machine Expert ,完全没遇到这种状况,用V4.3好像固件版本也要降阶

网友E(2023-11-23):
有V4.3版本的破解文件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