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5-27):
新增特点:
1、不需要在端口界面上进行硬件组态,指令中集成了Port_Config、Send_Config、Receive_Config,通信指令的输入脚就可以进行端口组态。
2、指令的错误代码更加规范。
3、增加MBrtuMastrer1500Manual说明块
4、除例程外,还制做了项目库、全局库
一、   概述
本文描述的程序文件可以在西门子CM PtP RS422/485 BA 6ES7540-1AB00-0AA0通信模块实现MODBUS RTU 主站通信。
本程序特点:
1.     实现MODBUS RTU 功能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15、16。
2.     支持单台CPU下多台通信模块,一台通信模块使用一套程序,互不干扰。
3.     可单条或多条 轮询指令 离线,即从站掉电,可手动让其离线,减少轮询时间。
4.     可控制每条指令间的时间间隔。
5.     程序量再大也不必担心CPU扫描时间,因为未运行的指令会跳过。
6.     每条指令单独返回错误信息。
7.     不必担心程序块和数据块多,支持多重背景。
8.     程序组态直观,简单,方便,灵活。
9.    指令内集成端口配置指令,发送和接收配置指令,外部只需简单参数即可。
10.  在冗余系统上使用通过。
二、   硬件网络施工
关于通信网络施工,尽量选择西门子485紫皮电缆,你胡弄网络,网络就胡弄你,所以质量可靠的硬件是保证通信正常的前提。若通信线路过长,请使用RS485中继器,但请不要西门子RS485中继器,因为不支持MODBUS通信。具体接线方式请查阅相关资料。
CM PtP RS422/485 BA接线图:下表显示了 CM PtP RS422/485 BA 前面板上 15 针 sub-D 型插槽的针脚分配。

楼主:
三、      程序说明及使用方法
您得到的程序如图:

这是由TIA V16归档后文件,打开TIA V16后,打开此文件,会提示新建文件夹,恢复后会看到项目已经打开。

2.     程序工作原理

3.     程序块功能说明:
MBrtuMaster1500PointerDB1:用户数据块。非优化数据块。可以是单个数据块,也可以是多个数据块。从站返回的数据保存在这个数据里,向从站写入的数据也在这个数据块里。
MBrtuMaster1500BufferDB1:缓冲区数据块。非优化数据块一个缓冲区数据块对应一个串口。将要发送的数据在这里进行校验操作,接收回的数据同样在这里校验操作。
MBrtuMaster1500Msg:主站轮询指令功能块。可以单个块运行,也可以多个块轮流运行。根据输入参数决定把哪些用户数据放入缓冲区数据块,再将从站返回数据放回用户数据块。注意: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主站轮询指令工作,否同返回9006错误。
MBrtuMaster1500Crtl:主站通信控制功能块。一个通信控制功能块对应一个串口。主要功能为发送和接收与从站的通信的报文。
4.     功能块参数说明
MBrtuMaster1500Crtl

名称类型数据类型说明允许值,说明
iCpuHWIDInputHW_SUBMODULECPU硬件标识符 设备组态》CPU》系统常数》名称:Local类型:Hw_SubModule的硬件标识符
iProtInputHW_SUBMODULE通信模块硬件标识符 设备组态》通信模块》系统常数》硬件标识符
iBaudInputUInt端口数据传输速率1 = 300 bps,
2 = 600 bps,
3 = 1200 bps,
4 = 2400 bps,
5 = 4800 bps,
6 = 9600 bps,
7 = 19200 bps,
iParityInputUInt端口的奇偶校验1 = 无奇偶校验,
2 = 偶校验,
3 = 奇校验,
4 = 传号校验,
5 = 空号校验,
6 = 任意
iSendTimeInputTime发送前定时时间值可以很大,但没有必要
iRcvTimeOutInputTime接收信息超时时间值可以很大,但没有必要
iBufferDBNumberInputUDIntMODBUS缓冲区数据块号如:UDINT#3000
iBufferInputVariantMODBUS缓冲区指针如:"MBrtuMaster1500BufferDB1".Buffer
qLicenseOutputBool授权
qDoneOutputBool初始化完成标志位指令完成后,一直为真
qWorkingSlaveOutputUInt正在与从站通信的从站地址可能值为1到247
qWorkConfigStatusOutputWord组态PtP端口状态详见Port_Config指令帮助
qSendConfigStatusOutputWord组态PtP发送方状态详见Send_Config指令帮助
qReceiveConfigStatusOutputWord组态PtP接收方状态详见Receive_Config指令帮助

MBrtuMaster1500Msg

名称类型数据类型说明允许值,说明
iInstructionActiveInputBool真为激活指令,假为不激活指令
iNewRequestInputBool读写请求位每一个新的读写请求必须使用脉冲触发
iSlaveInputUSInt从站地址1到247
iReadWriteInputUSInt0=读,1=写1. 开关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支持读和写功能
2. 开关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只支持读功能
iAddressInputUSInt读写从站的寄存器地址选择读写的数据类型
00001 至 0xxxx - 开关量输出
10001 至 1xxxx - 开关量输入
30001 至 3xxxx - 模拟量输入
40001 至 4xxxx - 保持寄存器
400001 至 465535 - 保持寄存器
iCountInputUInt数据个数通讯的数据个数(位或字的个数
Modbus主站可读/写的最大数据量为120个字
(是指每一个 MBrtuMasterMsg 指令)
iBufferDBNumberInputUDIntMODBUS缓冲区数据块号如:UDINT#3000
iPointerDBNumberInputUDIntMODBUS读写数据块号如:UDINT#2000
iPointerByteInputUInt用户数据块字节地址1. 如果是读指令,读回的数据放到数据区这个字节开始的区域中
2. 如果是写指令,要写出的数据从这个字节开始的数据区取出
qDoneOutputBool完成位此位为脉冲信号,需要保持信号,用户自行加起保停程序,完成位为启动,读写请求位为停止即可。
qBusyOutputBool指令工作中BUSY = 1:作业尚未完成。BUSY = 0:作业完成
qErrorOutputBool通信错误错误规范:
0000 命令完成没有错误
7000 指令未执行
7001 指令开始工作
9003 接收超时
9004 输入参数错误
9005 Modbus未激活
9006 忙 其它指令在工作
9007 功能号不符
9008 CRC校验错误
9009 本指令未启用
900A 发送错误
900B 发送超时
900C 接收错误
900D 接收的数据长度与预计长度不符
900E 签名错误
91XX 从站返回的错误
qSendStatusOutputWord发送指令状态及错误见发送指令规范
qRevStatusOutputWord接收指令状态及错误见接收指令规范

楼主:
MBrtuMaster1500BufferDB1
非优化数据块。缓冲区数据块是一个400(不可小于400)个字节数据块,可以复制,可改符号,可改绝对地址

MBrtuMaster1500PointerDB1
非优化数据块用户数据块用户可自行定义,无要求。

五、 程序注意
符号地址和绝对地址都可更改。
当功能号为5时,用户数据块的字节地址的第0位有效。
当功能号为1215时,用户数据块的字节地址的从第0位开始有效。
程序无法在仿真器内工作。
六、 程序高级应用
1.当有多台从站执行相同操作时,如读取相同数据寄存器。这时可将指令的完成位连接到读写请求位,将从站地址和用户数据块字节号做成变量,使用完成位改变这两个变量,就可以实现单指令轮询多主站。
2.当用通信控制设备启停等操作时,或多从站时快速刷新单个从站数据时,要求响应时间快一些,而有些程序没有这方面考虑。本程序在应对此方面可以将单一轮询指令的激活位置真,其它指令置假(用上升沿,仅一个扫描即可),这时不管其它指令在什么状态都会将串口使用权让出,优先让激活的指令运行。

未完,等我程序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