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气变热了,电气设备有什么需要注意的

楼主(2023-05-28):
天气变热了,设备故障率有增加的趋势,电气设备有什么需要注意的,大家都聊一聊

网友A:
定期浇水降温

网友B:
加强散热降温哦

网友C:
我还是觉得直接换新更好。
引用 网友A:
定期浇水降温

网友D:
公家的东西,不要随便动,动坏了赔不起。

网友E:
适当的维护还是需要的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F:
看情况吧,不差钱就加个空调,

网友G:
自己注意多喝水防中暑,机器算个球。

网友F:
一般设备风冷,排气扇就可以了

网友H:
定期增加制冷模式,尽量的减少烧烤模式!保证设备空气内外循环对流流通良好,新风循环畅通,加热设备的润滑系统,水泠系统,进风排风系统、粉尘回收系统等均正常工作。

网友I:
公家的东西,不要随便动,动坏了赔不起。自己别中暑了,比啥都强
czz674613079@163.com

网友J:
空调对着电柜吹,哈哈。------玩笑

网友K:
电机清灰,检查排风扇

网友L:
电柜加个电柜空调
流年乱浮生

网友M:
能加装空调就加装空调,不行排气扇多加装几台,保证空气对流流通

网友N:
不动没病,动了一堆病。

网友O:
让客户开空调
工控肥仔

网友P:
你们说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,各位有么有考虑过自己呢,高温补贴拿到没有,修理机器的时候安全防护有没有做好,工作温度跟环境是不是自己想要的,如果这些事都没问题,那机器就自然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