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PU机构伺服控制

楼主(2023-05-28):
PPU机构伺服控制:1:是用位置模式还是速度模式。2:机构上应该安装几个感应器。

网友A:
用定位模式,感应器只需要一个,一个回零,有需要加一个限位!

网友B:
用一个原点也行,但是最好的就是一个原点加两个左右极限位